[PCB]
求教大家stm32的晶振应该怎样铺地?

楼主:
是直接糊在一起,全板子铺地,如下图

(图1)

还是单独铺地,然后通过一条细线连接在大地。哪种比较好呢?我是按照图1直接全铺在一起了,但是领导说这样不好,不能直接糊在一起。。。我看领导之前画的板子大都是按照图2的方式画的,为什么要单独铺地,然后通过细线连接呢。。请大家指教。

(图2)

网友A(2016-03-17):
1.2都可以的
讲究用2的话是怕电源干扰到晶振

网友B:
1 2 都可以的
基本分不出区别
倒是你要注意这2点:晶振不用贴片的 3225呢?然后铺铜间距设大点  接地十字设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 都可以的
基本分不出区别
倒是你要注意这2点:晶振不用贴片的 3225呢?然后铺铜间距设大点  接地十字 ...

谢谢您的建议。我回去修改过来。
1.铺铜间距是指 铺铜与 其他网络,原件,焊盘之间的距离么?默认的好像是10mil.您一般设置多少?
2.焊盘接地十字大一些 更有益于焊接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都可以的
讲究用2的话是怕电源干扰到晶振

您的意思是 晶振与dc.dc有一点近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