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9.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求教大家stm32的晶振应该怎样铺地?

楼主(2016-03-15):
是直接糊在一起,全板子铺地,如下图
(图1)
还是单独铺地,然后通过一条细线连接在大地。哪种比较好呢?我是按照图1直接全铺在一起了,但是领导说这样不好,不能直接糊在一起。。。我看领导之前画的板子大都是按照图2的方式画的,为什么要单独铺地,然后通过细线连接呢。。请大家指教。大家是怎么做的?stm32有推荐的方式没?
(图2)

网友A:
这个真是个问题,我一般也按照1来做的,不过没仔细研究ST官方的布局,楼主你可以看看,然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C:
我都是照1做的,同时外壳边缘也预留焊盘,将外壳接地。搞了好几块板,晶振频率从8M到24M,都没问题。大面积铺地可以减小接地阻抗。

网友D:
英飞凌的方案,应该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E:
我是直接按照1做的,一般使用环境下没有出过问题。ST官方关于晶振如何做PCB是有一个文档的,觉得比较麻烦就没照它的那么做。

网友F:
原来晶振的地也是这么有学问啊,我一般都是按照1做的铺地

网友G:
在我看来, 其实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内容好说. 两种铺地起到的作用没有啥区别.

关于晶振电路的设计中, 铺地的影响, 可以分成2个方面讨论.
1. 电磁辐射: 通常晶振的频率相对比较高, 有一定的能量辐射能力, 要想不改变晶振频率匹配电容和电压振幅的条件下, 减小辐射, 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两条线包围的面积就可能小. 特别是晶振和匹配电容的回路, 因为这个回路里的振荡电流比较大, 会有更大的辐射能力;
2. 振荡稳定性: 既然振荡电路会对外辐射能量, 那么晶振回路里的铺地和板反面的铺地就会吸收到这个能量(并通过涡流方式损耗掉) 这个吸收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对外能量辐射, 但这些损耗也将降低晶振振荡电路的 Q值, 对晶振工作的稳定性有一些影响.
所以, 直接铺地和 铺铜后单点接地对电路没有啥区别, 铺地跟不铺地之间的区别倒是有点大.

网友H:
分割可以理解,但你领导画的那个,晶振的GND也绕太远了吧?离CPU十万八千里了

网友I:
100M以后,两种方案都可以,只是第一种画法比较坑爹,特别是调试样板的时候,敷铜成那个鸟样的电路板简直就是让你郁闷到想抽死Layout工程师。

从图上可以看PCB规则应该只是使用了默认的,没有根据需要调整;从C7、C8、R67的线路上看,这两个板子都是不及格的,更别说可制造性,可定义为垃圾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照1做的,同时外壳边缘也预留焊盘,将外壳接地。搞了好几块板,晶振频率从8M到24M,都没问题。大面积 ...

你要焊接外壳的话,最佳的办法是把晶振下面的阻焊层去掉

网友J:
高速电路是有区别的

网友K:
高频与低频晶振LAYOUT影响就大了。32768HZ如果像第一种晶振地不做隔离,接地不好,有时候不会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个问题,我一般也按照1来做的,不过没仔细研究ST官方的布局,楼主你可以看看,然后分享下经验。 ...

那个领导说 直接铺一起有可能不起震。。由于分布电容还是寄生电容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照1做的,同时外壳边缘也预留焊盘,将外壳接地。搞了好几块板,晶振频率从8M到24M,都没问题。大面积 ...

恩 谢谢

网友L:
同上32.768晶振要参考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割可以理解,但你领导画的那个,晶振的GND也绕太远了吧?离CPU十万八千里了 ...

。。。。实际上是这样的
晶振左边连接到的是电源的输出地。CPU在晶振右侧。板子是两层的。只有晶振这块单独铺了,然后通过一条细线连接到 整体的铺地。。。您有什么建议么?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块板子的GND处理,只是入门水平;不过水平比我高,我是还没入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割可以理解,但你领导画的那个,晶振的GND也绕太远了吧?离CPU十万八千里了 ...

晶振的GND  要连接到离CPU近的地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频与低频晶振LAYOUT影响就大了。32768HZ如果像第一种晶振地不做隔离,接地不好,有时候不会起震 ...

第二种 是怎么隔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上32.768晶振要参考5楼

五楼的是四层板,我这个是两层的。没有地层。只能把晶振地单独铺出来,但是铺完了  连接到哪里呢?没有地层。。。还望指教。

网友M:
基本上他们推荐用GND铜把晶体相关电路完全围住,而且是一个小块GND,然后用过孔连到“全局”GND。
再就是连线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M:
基本上他们推荐用GND铜把晶体相关电路完全围住,而且是一个小块GND,然后用过孔连到“全局”GND。
再就是连 ...

晶振电容的地 也连接到 围住的这一圈地上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五楼的是四层板,我这个是两层的。没有地层。只能把晶振地单独铺出来,但是铺完了  连接到哪里呢?没有地 ...

你看五楼的第二个图,就是两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按照1做的,一般使用环境下没有出过问题。ST官方关于晶振如何做PCB是有一个文档的,觉得比较麻烦就 ...

两层板如果按照推荐的方式 该如何铺地呢?我没太看懂图中是如何铺的。

底层全板铺地,顶层用一圈地线围住。负载电容的地直接打过孔接到底层,还是在顶层连接到围着的一圈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五楼的第二个图,就是两层板

恩 看到了。谢谢。

顶层用孤岛给晶振铺地,然后在微控制器线面连接到底层的地。

那底层晶振部分不用也弄一个孤岛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恩 看到了。谢谢。

顶层用孤岛给晶振铺地,然后在微控制器线面连接到底层的地。

我一般如果铺铜的话,底层全铺,不考虑这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这样的
晶振左边连接到的是电源的输出地。CPU在晶振右侧。板子是两层的。只有晶振这块单 ...

看5楼的图,晶振部分铺地独立分割,就近接CPU的GND;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而你领导画的图2,几个晶振负载电容,单独铺地,结果却绕到别的地方去,**长征再回到CPU,从对晶振工作稳定性来说,效果不可能好。让我评分的话,还不如图1。
对于时钟振荡来说,无非是希望波形的频率相位、幅度能稳定,不受外界影响,同时没有产生辐射去影响外界。
晶振的时钟信号稳定不稳定,一般的设备比较难直观观测到,但是ADC转换的效果稳定不稳定,还是比较容易观察到,楼主可以看看ADC电路在画PCB时候的要求,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H:
一般的单片机晶振电路,一般的电子产品,类似这样的走线差异,效果根本就没什么差别;
除非是外界辐射干扰极度强烈同时又没有做屏蔽的产品,或者对时钟波形相位、幅度要求极高的场合,才会有明显问题。

网友N:
在铺地上死过的人说一下,建议直接按照图2的方式做。

楼主:
这个图 我没看清晶振部分独立铺完地,最后晶振部分的地连接到哪了?忘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铺地上死过的人说一下,建议直接按照图2的方式做。

图2 晶振部分最后单独铺完地,然后连接到CPU附近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个问题,我一般也按照1来做的,不过没仔细研究ST官方的布局,楼主你可以看看,然后分享下经验。 ...

谢谢 道哥打赏。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铺地上死过的人说一下,建议直接按照图2的方式做。

能说下您当时是怎么“死”在铺地上的么?嘻嘻。

我们领导跟我说 图1的方式有可能造成晶振不起震,然后又说了图一什么寄生电容 分布电容什么的,我也没太懂。。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板子将来要过消防的电磁兼容实验。。

网友O:
学习了!!!晶振铺地都这么有学问:lol

网友N:
引用 楼主:
能说下您当时是怎么“死”在铺地上的么?嘻嘻。

我们领导跟我说 图1的方式有可能造成晶振不起震,然后又 ...

具体原因我们谈不上,只是只要抗干扰不行,老是旁边有一个大的交流接触器一吸合放开就挂系统时钟,具体原因真心话不知道,但是同样的东西后来改成第二种的PCB方式就好了,要我说出来一个条条框框真么有这个能力

楼主:
知道哪种不行,就已经是高人啦。哈哈,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P:
原来晶振的铺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以前直接在背面把地铺好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图 我没看清晶振部分独立铺完地,最后晶振部分的地连接到哪了?忘指教 ...

啊,,这个图是4层板,电源层没显示。:D

楼主:
最后弄成这样了,大家给看看合适不。。

晶振的地最后接到了单片机的去耦电容那块。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过。

网友:
仔仔细细的看看了楼主的帖子和跟帖,受益匪浅,楼主你现在改进后的板子稳定性能如何

网友R:
如果是双层板,可以把地全部放在背面,然后和覆铜也用接地。

网友S(2017-11-08):
引用 网友I:
100M以后,两种方案都可以,只是第一种画法比较坑爹,特别是调试样板的时候,敷铜成那个鸟样的电路板简直就 ...

C7  C8  R67 从哪看出本电路是垃圾级了,请指教!

网友S:
引用 网友I:
你要焊接外壳的话,最佳的办法是把晶振下面的阻焊层去掉

下面和整个外壳是一体的,如何去掉“阻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