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逻辑芯片可不可以鉴别两路方波信号的相位差呢?

楼主(2016-03-16):
RS,JK触发器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可以。
参考74HC4046(锁相环)芯片内部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参考74HC4046(锁相环)芯片内部电路。

maychang大神能否讲一下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大神能否讲一下原理

原理那可不是一篇帖子能够讲清楚的。
待我给你找本书看看吧。不过,要等我找出来,可能没在这台机器里面。
要不然,你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找看,记得那里有锁相环芯片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那可不是一篇帖子能够讲清楚的。
待我给你找本书看看吧。不过,要等我找出来,可能没在这台机器里面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