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BJT共射输出特性曲线的一个“细节”....

楼主(2016-03-16):
这个问题由一网友提出,确实有点意思,见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3716-1-1.html

故再给个帖子说明一下。

楼主:
BJT的输出特性曲线估计都知道,见下图:

那个共射输出特性曲线通常是看似从“原点”出发的一条曲线。

楼主:
那么,根据替代原理,下图的Ic就该是“零”:

显然不对!

楼主:
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那是忽略了那个“原点”附近的“细节”。给个图:

那是我在网友的帖子里的图,明确说明了BJT输出特性曲线来由和那个“细节”。

楼主:
这里再补张图:

那是让“Vce”可降至零的“全图”。

楼主:
这看似非常“炫”,其实仔细分析三极管的模型就可以得出此结论。

器件模型是模拟电路的三要素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看似非常“炫”,其实仔细分析三极管的模型就可以得出此结论。

器件模型是模拟电路的三要素之一!

这个还是要从物理机理谈起吧,光是一个电子电路模型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从物理机理谈起吧,光是一个电子电路模型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话不能说一半,您能不能谈谈物理机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话不能说一半,您能不能谈谈物理机理?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这本书三极管的物理机理可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这本书三极管的物理机理可以看下。

您就不能简明扼要说一下为什么不行?对于这样的个“简单”问题,草草地给出一本书的名称就完事了,这很耽误您的时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就不能简明扼要说一下为什么不行?对于这样的个“简单”问题,草草地给出一本书的名称就完事了,这很耽 ...

发射结电流是扩散电流,跟浓度梯度有关,集电极电流是电埸力迁移产生的电流,这二个产生电荷移动的机制不一样,这就三极管从包和到放大的物理结构的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射结电流是扩散电流,跟浓度梯度有关,集电极电流是电埸力迁移产生的电流,这二个产生电荷移动的机制不 ...

明白您的意思了。但其实现在并不是讨论的这个物理机制,是讨论测量输出特性在uce=o的ic问题,此时的集电极电流也是扩散电流,和发射极电流没啥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您的意思了。但其实现在并不是讨论的这个物理机制,是讨论测量输出特性在uce=o的ic问题,此时的集电极 ...

因此UCE=0的电流按二极管v-i DEA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您的意思了。但其实现在并不是讨论的这个物理机制,是讨论测量输出特性在uce=o的ic问题,此时的集电极 ...

二个PN结因半导体的工艺杂质浓度,体积等不同,同样的电压下,产生的扩散电流是不同的,IB=IC+IE,IC与VBC的关糸,按二极管处理,但厂方不给出BC反偏时的伏安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个PN结因半导体的工艺杂质浓度,体积等不同,同样的电压下,产生的扩散电流是不同的,IB=IC+IE,IC与VBC ...

明白您的意思, 但其实给出了,否则就不会有饱和区了。只是特性曲线忽略了IC为扩散电流部分,因为很少会工作在这个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您的意思, 但其实给出了,否则就不会有饱和区了。只是特性曲线忽略了IC为扩散电流部分,因为很少会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