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USB片选复位后恢复操作

楼主(2016-03-16):
遇到问题描述:
      我在调试STM32F407的USB接口时,当我初始化USB后,复位U盘(USB片选拉低)几个周期后,恢复(重新初始化U盘,并把片选拉高)。单步追踪后发现,程序在第3次检测U盘函数时,死在USBH_Proness函数的Reset USB Device(函数HCD_ResetPort(pdev))中。本人用的官方Usb操作代码。
    如果USB初始化后,不拉低CS,可以正常检测到U盘并读取U盘内容
    本人刚开始接触嵌入式;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不可以恢复U盘检测呢。

楼主:
已解决。不是软件上的原因,是硬件原因。
         USB_CPEN上拉电阻,当芯片复位时,USB供电电压没有了。把上拉电阻摘掉,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