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控制母线

楼主(2016-03-16):
昨天面试了个公司,做电力行业的,问我一个问题目,控制母线的作用是什么,不太明白。

网友A:
在电力系统中,控制母线上联接的是控制、监测、信号等回路,一般情况负荷较小且稳定;

网友A:
合闸母线则联接的是断路器的合闸线圈回路,当断路器合闸动作时,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为了故障处理和检修方便,将两种负荷分别用不同的母线分开。

网友B:
合闸线圈、跳闸线圈的电压是不同的 矣VD4开关合闸线圈动作的电压比较高 一般150V以下都算合格 容量也需要较大 控制回路没有这些问题 普通直流就OK

网友B:
主要是老式断路器的电磁式操作机构需要较大的合闸电流,所以弄出一个合闸母线来。简单来说就是合闸母线带着一个大合闸线圈,靠磁力把吸开关机构来达到合闸的目的。因为需要的吸力特别大,所以线圈中的电流特别大,就导致了在合闸的时候,合母电压降的比较低(简单的欧姆定律),为了解决电压过低的问题,变电站专门设置了控制母线(带操作回路、信号回路、保护装置等等负荷,电压220-230v)和合闸母线(专门带开关的合闸回路,电压240v-245v)。所以合闸母线比控制母线电压高20v左右是正确的。

网友C:
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磁操作机构已经逐渐被淘汰,取代它的是气动机构、弹簧机构、液压机构等等新机构,这些开关的跳合闸是靠储能电机提前储好能量,在开关有操作(保护或手跳合)时把能量释放出来来完成的。所以不需要很大的合闸电流,更不需要合闸母线了。现在新建的变电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合闸母线了。但是这个传统却有所保留,有些设计者设计控制母线带保护装置,所谓的合闸母线带储能电机,其实这个控母和合母电压已经统一了,现在合母和控母的概念已经淡化了,却可以用保护母线和控制母线更恰当些,我们这保护母线提供保护装置和其它自动化装置的电源,控制母线提供开关的操作电源等。

网友D:
百度没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