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如何用ESP8266控制单片机

楼主(2016-03-16):
刚买了一块ESP8266-12E模块,不知道怎么控制STC12C5A60S2,是否是将模块的串口连接到单片机串口,进行发送命令?
另外如何能够实现远程控制呢?

网友A:
不是 如何用ESP8266控制单片机
而是用单片机控制ESP8266

使用单片机通过串口给ESP8266发送AT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如何用ESP8266控制单片机
而是用单片机控制ESP8266

那远程控制呢

网友:
首先设置好目标IP地址,目标端口号(用AT指令设置啊)
你把数据发送给ESP8266
ESP8266再帮你把数据发送到广域网。

网友A:
首先设置好目标IP地址,目标端口号(用AT指令设置啊)

单片机使用AD转换,检测到电压或者电流数值,把数据发送给ESP8266

ESP8266再帮你把数据发送到广域网的远程服务器

远程服务器再把数据转发到具体的物品(例如控制中心)   ,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远程抄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设置好目标IP地址,目标端口号(用AT指令设置啊)

单片机使用AD转换,检测到电压或者电流数值,把数据 ...

懂点了,调试一下试试看

网友:
下面**当中提到的 Yeelink 就是一个物联网平台
(或者说是一个远程服务器,他帮你转发数据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580612-1-1.html

基于Yeelink+STM32+W5100的温湿度网络监测系统 [复制链接]   已结帖(20)
renpeng009

电梯直达跳转到指定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屏蔽|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这个东东断断续续搞了有一年多,最近测试了一周以上,貌似还比较稳定,遂发表出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仿制一个。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Yeelink是干什么的。

网友C(2016-08-05):
http://www.21ic.com/eva/Expansion/201608/683416.htm
参考此贴,让你开心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