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7793必须要经过手工复位,才能读出ID?

楼主(2016-03-16):
STM32F103读取AD7793,用SPI2,直接读ID,读不出来。只有手工发复位命令后,才能读出来?可是根据手册上,上电后会自动复位呀?

网友A:
这应该是复位逻辑的问题, 可能 STM32F103 和 AD7793 的复位时间不匹配, 比如在不适合的时间发了不能接受的指令
我觉得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让 STM32F103 控制 AD7793 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