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个简单电路,小5和小7解释不清!

楼主(2016-03-16):
你倆学10几年模电了,但是这个简单电路你可能扯不清,即便能说清,也费劲。不信试试?

如图,输入一幅度适当大的正弦波,管子是通用三级管,试定性分析输出波形?

@AD797 King5555

网友A:
看你们当年跟**一大堆人在板上为一个电阻串一个LED争争吵吵好几年,是在是可笑和无聊。还要再讨论一遍?
你应该暂时从论坛上消失一两年,好好闭关修炼一下。长期读书不得要领,根本不会思考,提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白白费了那么多书。
建议你看看一个新人的帖子,jinwenfeng,就比较会看书能思考。用自己的话去解释书本,而不是被书本中的个别名词带到沟里。

网友B:
赞同K5之见,三极管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当年跟**一大堆人在板上为一个电阻串一个LED争争吵吵好几年,是在是可笑和无聊。还要再讨论一遍?
...

你会读书,你会思考,你得要领,你就就这个简单问题,阐释自己见解,让人看看会读书,会思考的人,有什么过人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题我算不来的,小7肯定可以。在活性区按标准的电流放大率求出集极电流便是,得到象U形的负半周。如果输入 ...

定性分析这个clipper,也不能这么毛糙,起码有理有据,起码得100多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电路改一下可以成为"类精密半波整流"。当年**受伤,可惜没人出来杖义直言,我敢讲只有我敢讲,不惜杆 ...

当年我可是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吧 唉 为**与maychang、xunkun977等人有不快啊  幸好有贴为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可是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吧 唉 为**与maychang、xunkun977等人有不快啊  幸好有贴为证
...

还在此处发帖夸了**的书
https://bbs.21ic.com/icview-954806-1-1.html

楼主:
年轻人喜欢玩文哥那一套:搜寻陈年旧事,看是不是攻击点,如果是就找到把柄了,然后就能戴高帽游街。。。

这些东西对现在小崽子,以及20来岁娃娃还有影响,余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年轻人喜欢玩文哥那一套:搜寻陈年旧事,看是不是攻击点,如果是就找到把柄了,然后就能戴高帽游街。。。

...

前两天有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今天让我的tina跟你玩玩。我先简单说说,你这个没偏置,信号还适当大,就当个开关或非门电路。其他具体参数你点菜,想看什么波形,我的tina跟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有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今天让我的tina跟你玩玩。我先简单说说,你这个没偏置,信号还适当大,就当 ...

你还不如小5,人家好歹把波形分析出来了,就差因果细节了。
你现在还要人家给菜谱,跟H大师雷同,他还得跟你要模型,要管子参数,要。。。

K5分析的波形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不如小5,人家好歹把波形分析出来了,就差因果细节了。
你现在还要人家给菜谱,跟H大师雷同,他还得 ...

小5说的,是Rb远大于Rc的情况, 成立; 若是Rb与Rc相近甚至小于Rc, 那就成AD797的非门了

网友D:
一切的一切, 取决于输入阻抗大小

网友D:
小X在给别人上眼药, Rb要是取10欧, 那就是大信号特性了, 输出呈开关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X在给别人上眼药, Rb要是取10欧, 那就是大信号特性了, 输出呈开关状态

是啊,这电路虽然很简单,可比当年***的R+LED复杂多了,Rb,Rc,管子、输入信号、输出负载等等取值不同,有话头多了,所以让他点菜,用仿真软件说话,让机器陪lz玩。

网友E:
看了此贴,看的我心惊胆战,各位元老前辈们在此畅意恩仇,顿时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偌大无边的武林江湖,风清扬一样的前辈们,小辈我只有膜拜的份了,继续围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络文化应是和谐互动的,经过这些日子,大家的脾气也都有改善,许多也有进步丶进化,心态与目光不要停留在 ...

你作为元的马甲或代理,居然与敌为友,跟当年的挑起争吵的头号敌人搞到一块了,一副恭维跪舔的摸样,唉...
难道通过争吵扩大了知名度,多卖了几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5说的,是Rb远大于Rc的情况, 成立; 若是Rb与Rc相近甚至小于Rc, 那就成AD797的非门了 ...

不需要比较这个!
说信号足够大,意思是要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同时别跑拉美去放火。小5提到亚欧非,小7只对亚非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与x大老早就死对头,而且每次遇到都相互骂阵,得到的后果,就是你俩心情都不好,好的细胞会死了不少。 ...

我跟很多人在版上都有过争论,但比较正常,不妨碍我觉得很多人有水平,但唯独x某人除外,他的存在的好处是,一、电路方面书的资讯多,二、提醒大家复习一下以前的知识,怕忘了。  还有个优点脾气比较好,比**好,可能如你所说,x某人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太清闲了,缺人聊天而已。

楼主:
就不说信号速度了,否则包含了管子的所有特性,这内容可就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与x大老早就死对头,而且每次遇到都相互骂阵,得到的后果,就是你俩心情都不好,好的细胞会死了不少。 ...

小7和H相比,这家伙确实春。
这几年H,此人嘴上不饶人,但私底下一直暗中学习你的东西,比如我刚发过关于导线模型的帖子,他紧随着就把这个知识点套用到接地过孔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上来了。
也就是说,争吵不断,但大伙都学到了点东西,都有进步。

但唯独这个小7子,吵了3年多,把精力全投放到吵上了,两手空空,啥也没学到,可悲可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可是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吧 唉 为**与maychang、xunkun977等人有不快啊  幸好有贴为证
...

不错,有这么回事。
不过并没有什么“得罪”。我只是奇怪你为何拿元的仿真当真。
元的那个专利功放确实只能纯甲类工作,不能甲乙类工作,越接近乙类越糟糕。那是因为元没有考虑到发射结的整流。
搞分立元件放大,Lgz2006和qlbzwang才是老行家。这两位通常是用三极管的曲线考虑问题。xukun977首帖的问题,这两位马上就可以手绘个粗糙的波形出来。

网友F:
一百句话不如一幅图。待我画幅输入正弦幅度“适当大”的波形出来。
对Lgz2006和qlbzwang来说,小菜一碟。

上面红色为输入波形,下面蓝色为输出波形,绿色水平线为电源电压。
“适当大”是输入幅度不使三极管进入饱和。
这是基极串联电阻比较小情况下的波形。图中可见导通角小于90度。基极串联电阻越大,导通角越接近90度。基极串联电阻充份大时,才接近k5所说“半波整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7和H相比,这家伙确实春。
这几年H,此人嘴上不饶人,但私底下一直暗中学习你的东西,比如我刚发过关于 ...

这位仁兄说话的口气好大,请问您的那些知识不是学习别人的?是您生来就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百句话不如一幅图。待我画幅输入正弦幅度“适当大”的波形出来。
对Lgz2006和qlbzwang来说,小菜一碟。

这个图画的太不专业了!
起码一点:别人用肉眼无法看出曲线是弯是直!
总之,许多关键信息无法提取!

我觉得maychang画的倒是很专业的,这种电路在二十年前搭过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7和H相比,这家伙确实春。
这几年H,此人嘴上不饶人,但私底下一直暗中学习你的东西,比如我刚发过关于 ...

上面说了,你的帖子实在是没营养,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过好处就是经常看你的贴,再翻翻书,把以前的东西巩固巩固。另外,有时有书的消息,不过上次听你发帖说pease的模拟电路在国内出版了,买来一看,实在扫兴,内容一般不咋地,这本书其实也不是pease自己写的,他就是个主编,搞几个人一人写一两章,拼凑的一本书,浪费了我几十块。
可怜的倒是你自己,这么好几年,一直发低水平的帖子,...  也就糊弄初学者,...
**也挺强,人家搞机械的半道出家搞模电,还编了书,我扫了两眼,编的还行,算有点特色,不像论坛上贬的那样。**系列马甲的帖子中有时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错,有这么回事。
不过并没有什么“得罪”。我只是奇怪你为何拿元的仿真当真。
元的那个专利功放确实只 ...

那帖子我也忘了,当时可能是看几个大佬带一堆人打**一个,带有倾向性的回帖了。
我用三极管很少,没有太多经验,这么多年 用场效应管做过高频前置放大(集成芯片没用成功改用场效应管自己搭了)、用功率场效应管做过一次高频发射(10瓦左右),还有就用三极管做过小功率隔离电源,其他好像也没做过什么。  至于lz的帖子,我感觉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网友B:
     28楼的曲线,如果将兰线与红线合成一张图,更能看明白输出与输入波形相差一个Vbeo,就更佳;虽然原图有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你的帖子实在是没营养,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过好处就是经常看你的贴,再翻翻书,把以前的东西巩 ...

论坛给每个人提供舞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发挥,有什么心得体会,有什么感悟,有什么设计新思路,等等,都可以说!!!
但是,跟个怨妇似乎的喋喋不休抱怨,一句也别说了!大家估计都没兴趣,当然了,如果你是女的,那就继续。。。

此帖有性别歧视的嫌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画的太不专业了!
起码一点:别人用肉眼无法看出曲线是弯是直!
总之,许多关键信息无法提取!

首帖你自己说“试定性分析输出波形”。我画的就是定性波形。
既然是定性,提取什么“关键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首帖你自己说“试定性分析输出波形”。我画的就是定性波形。
既然是定性,提取什么“关键信息”? ...

不要太理他,我觉得图很不错,图很漂亮,比我用tina的出的图好看,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帖你自己说“试定性分析输出波形”。我画的就是定性波形。
既然是定性,提取什么“关键信息”? ...

略微能给人提供点关键信息的画法,手工画的难看点,但麻雀虽小吧:

网友H:
应该要分几种情况来看,三极管截止,饱和,放大分别都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理他,我觉得图很不错,图很漂亮,比我用tina的出的图好看,用的什么软件? ...

Windows自带的“画图”,手工绘制。

网友I:
定性的提一下,楼上几位大神关注点都是截止/饱和之类的特性,只考虑了直流和低频下的情况,似乎忽略了结电容。
试想一下,如果输入频率是1G甚至10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性的提一下,楼上几位大神关注点都是截止/饱和之类的特性,只考虑了直流和低频下的情况,似乎忽略了结电 ...

见24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略微能给人提供点关键信息的画法,手工画的难看点,但麻雀虽小吧:

那图我说了“适当大”是输入幅度不使三极管进入饱和。
既然不饱和,何来Vce(sat)?

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并非常数,尤其是此电路工作于集电极电流为零和集电极电流很小部分,另外输入电流也不是正弦函数(基极串联电阻不够大),所以不能保证输出波形是正弦曲线切掉多一半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图我说了“适当大”是输入幅度不使三极管进入饱和。
既然不饱和,何来Vce(sat)?

参数什么的都没给,这类开放性问题,面试时惯用,可以自由发挥。

这样也就没有固定答案,只是看考虑多少的事了!
典型曲线两个非线性点,只考虑一个也行,两个都考虑也行,像008考虑频率特性也行,谁要谈极限参数也行。

网友J:
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L:L

网友J:
群雄在少林寺前理论数年前的一件江湖恶事啊: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