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功耗问题

楼主(2016-03-1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max3232的时候功耗达到19mA,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只要把max3232焊下来只有1mA功耗。查手册说max3232功耗也只有2mA。怀疑芯片问题,就用了好几家的,最后这个是原厂的,还是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功耗呢?!

网友A:
查手册说max3232功耗也只有2mA。没错, 但工作的时候会消耗电流了, 特别是输出信号时, 对外输出电流, 那耗电就上来了, 由于 max3232 采用电荷泵生成通信用的 +/-15V 电压, 所以消耗电流是端口输出电流的好几倍, 正常的.

网友B:
检查是否带了负载,空载2mA差不多。

网友C: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

楼主:
请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说max3232功耗也只有2mA。没错, 但工作的时候会消耗电流了, 特别是输出信号时, 对外输出电流, 那耗电 ...

好几倍的话大概能到多少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

已经上传电路图,请指教!芯片绝对没有问题,在原厂申请的芯片。

网友D:
楼主所说的19mA电流是负载状态还是空载状态?
另外,那6条通讯线分别接到哪里?
各个端口电压是多少?

网友E(2016-12-03):
楼主如何解决的,我的只要一接电脑上的usb转串口,电流立刻大了18mA

你解决好了吗

网友F:
一通讯电流就变大这是正常的

楼主(2017-06-06):
已解决问题!是因为RX与tx接反了!导致功耗很大!!

最后的电流控制到了多少

网友G:
。。。。。。。。。。。一年了居然没有忘掉。。。。。

网友H:
你把C31的3.3V端接到地试试。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老是烧芯片,就因为接反。还有一种情况发烫,很奇怪,芯片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