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液晶会闪

楼主(2016-03-16):
用ht1621B来驱动液晶,有些板子液晶不正常显示,芯片焊接都没问题,都已经3人焊接过,液晶有些符号会出现,数字有些段会闪,请问高手们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查原理图、PCB,看现象好像是某个控制脚悬空了?或者走线靠近干扰源?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测试下就知道了,送个全显数据,然后什么也不做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不是,这是已经生产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就知道了,送个全显数据,然后什么也不做

全显是可以的

网友E:
仔细检查吧,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故障。不是虚焊就是行列线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显是可以的

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这板子是大规模生产了的,有些板子会出先液晶显示不正常的现象,之前我怀疑过可能没烧写好,换了主控芯片还是一样。也不是1621芯片的焊接问题,好几人焊接好几次了,可能是过孔那短路了吧!

网友F:
如果是板子的问题,跟液晶没关系的话;
可能是送到液晶的信号波形稍差,可以在信号线加个几k的上拉电阻试试有没有改变

网友G:
1621买到假货了吗?

网友H:
不是程序、虚焊、就是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是程序、虚焊、就是电源电压不稳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21买到假货了吗?

芯片重新焊接了几块了,它是有一些板子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板子的问题,跟液晶没关系的话;
可能是送到液晶的信号波形稍差,可以在信号线加个几k的上拉电阻试试 ...

DATA ,WR、,CS都加了1K的上拉,结果仍一样

网友F:
是大部分字符都异常,只有个别字符正常显示;
还是大部分字符都正常显示,只有个别字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大部分字符都异常,只有个别字符正常显示;
还是大部分字符都正常显示,只有个别字符异常? ...

个别字符异常,有些还会闪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个别字符异常,有些还会闪烁

还是怀疑传输的信号不稳定,可以看看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怀疑传输的信号不稳定,可以看看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波形变化很快,跟正常比较的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怀疑传输的信号不稳定,可以看看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仔细测试了,液晶的DATA的波形与正常显示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波形变化很快,跟正常比较的话差不多

从描述的情况看,就是某些因素处于比较临界的状态,当然就不容易看出来;
比如一串的数据里面,只有某一位的数据识别错误;
显示屏的数据应该都是整屏不停重复刷新的,一屏这么多的数据里面,偶尔识别错误几个,就会出现楼主所描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