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BGA fanout遇到的情况

楼主(2016-03-16):
如上图所示,进行BGA器件fanout()时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焊盘fanout成功,其余的焊盘没有任何操作?

网友A:
可能原因:
1)过孔大小不合适,如太大
2)选择了允许在pad上打孔,扇出操作后好像没成功,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只不过由于过孔与pad大小差不多且打在了pad上,从而导致设计者误认为没有完成。
3)安全间距不适合

网友B:
还是规则的问题
与规则有冲突 ,就不出来了
或者选择了扇出 有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
1)过孔大小不合适,如太大
2)选择了允许在pad上打孔,扇出操作后好像没成功,实际上已经完成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重新打开AD扇出一次居然成功了,规则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