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 jlink 调试报cpu复位报错

楼主(2016-03-16):
一直调试正常的,新增了函数功能后第一次在线调试正常,然后再第二次debug就不能调试了报错。提示cpu复位失败

网友A:
我的是直接用st-link都找不到030C8

网友B:
电源问题,好好检查电源吧

网友C:
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发生,但肯定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1、jlink的问题,例如USB口故障,jlinkg固件冲突——重新插一次或者换个USB口即可解决;
2、开发板的问题之硬件,供电与引脚松动是最容易发生的。——固定端子
3、开发板的问题之软件,例如jtag口被复用,程序进入深度低功耗等;
4、芯片损坏,这个肯定会存在,但是几年了,只发生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