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6-03-16):
我最近使用imx6的芯片调试I2C的触摸屏,屏为4.3寸4线电阻屏。控制器为AD7879,使用的是官方驱动,系统为Yocto。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如下问题:1。长期点一个位置,鼠标在这个周边跳动。2。点一个位置,鼠标能到这个点周围,但松开时,鼠标经常跳到别的地方去了。3。双击很难实现。
像我遇到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哪里导致的?怎么调试?

网友A:
驱动设置不对吧?

楼主:
我用的公版驱动,,有什么设置的主意地方吗?

网友A:
现在一般都用电容屏了吧?
另外你是用的android吗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你电阻屏外围电阻电容的问题,这个我遇上过,你hexdump一下看看,应该在不停的上报坐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