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实验CE失效分析

楼主(2016-03-16):
仪表所用单片机的晶振为4M,只有一个晶振,所超的点主要是90M,94M,98M,102M,如果是晶振的问题,请教大神,该如何进行整改。

网友A:
不一定是晶振本身的问题,数字器件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最好能详细点,才好分析。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已经做了更改,但是并没有什么改善,想来应该不会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其他的能想到的也就只有晶振部分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数字器件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我上传不了图片,不能详细描述了。。

网友A:
数字器件逻辑翻转时的上升、下降沿有很丰富的谐波成分。如果不恰当地使用高速器件并且没有良好地处理外围走线,有可能导致一定的电磁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晶振本身的问题,数字器件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最好能详细点,才好分析。 ...

这是扫的失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器件逻辑翻转时的上升、下降沿有很丰富的谐波成分。如果不恰当地使用高速器件并且没有良好地处理外围走 ...

主要就是MUX,MAX,电源芯片,用的也都是比较成熟的平台,数字器件可以排除,因为像是晶振的谐波,所以怀疑是不是晶振引起的。

网友B:
估计是外围元器件的原因吧,这么荡的曲线,从晶振周围电容下手

网友C(2021-11-30):
传导发射-电压法?还是检查下电源的滤波处理,共模电感、X电容,布线布局是否合理

网友:
这是CE电流法0.15M-108M,你这个是车身仪表盘吧,晶振底部的是禁空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