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SD卡无法识别

楼主(2016-03-16):
内核: linux 3.14
cpu:  335x

sd卡可以在uboot使用,在以前3.2的内核也可以使用.
但是内核升级到3.14后, 在uboot也可以使用,掉电后启动也可以使用, 但是在linux启动后, reboot则无法识别SD卡,
内核会报, error -110 whilst initialising SD card
在内核启动完成,重新插拔SD卡是可以识别.

跟踪代码发现是超时.

其次pmic是硬件控制,软件无法对sd卡部分直接掉电复位.

网友A: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可以多reboot一下的。

网友B:
硬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的问题吧......

3.2的内核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uboot正常读写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可以多reboot一下的。

reboot解决不了问题 重新上电可以认识

网友C:
看下SD卡所涉及到的FAT文件系统的有没有的

网友D:
换个sd卡试试看

网友E:
那就看下这两个内核有哪些不通电的啊

网友D:
等待时间长点,是不是识别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时间长点,是不是识别的时间长?

等待没用的。 无法识别的情况下 拔出sd卡 mmc_rescan里面都不会有反应。

网友F:
会不会是卡的问题,把卡的金手指(铜片)部分擦一下

楼主:
http://e2e.ti.com/support/arm/sitara_arm/f/791/t/498821
这是我去官方提问的帖子 ,后面的结果还没验证

网友G:
这个就看下这个内核的该SD卡部分的。

楼主:
设备树里面加上cap-power-off-card, 同时注意去看一下ti mmc的驱动里面读取某些字段没有可能跳出判断,而不会到cap-power-off-card这个位置

网友B(2016-05-13):
目前我们的好像没有问题,内核3.14.4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们的好像没有问题,内核3.14.43的......

看你们硬件设计了,如果参考TI的设计来的, 用pmic可以控制就没问题。而我们直接用了一个软件无法控制的pmic。所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