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么设计电路准确

楼主(2016-03-16):
本人设计分压电路,把1-12v的直流电转换成0-3.3V的电压,使用stm32 ad采集,采集没问题,我直接直接用电阻100k和470k分压,得到的电压很不准确。在网上看别人用电阻分压然后用运放做跟随,不知道这种方法得到的电压比例准确不准确,如何设计才能得到准确的电压

楼主:
本人菜鸟一个,硬件一窍不通,望大神帮忙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就是基准电压,要先保证电源电压的精确度;
至于电阻分压准不准,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还可以在AD引脚对地并联一个102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一个,硬件一窍不通,望大神帮忙

没必要非要整得0-3.3V,只要把11V整到3.0V左右,其他通过软件校正下,得出糸数来,就可以测量1-11V的电压,分压电阻用温漂小的电阻就成,普通就这样了,精密的加一个AD信号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就是基准电压,要先保证电源电压的精确度;
至于电阻分压准不准,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

这个我测过了,10v电压理论分压是1.75v,我用电压表测得是1.7v,AD采集的是1.699v,然后乘以比例系数是9.69v,一下少了0.31v。。。怎么才能提高一下精度?  还有问一下,为什么要并联102,并联其他的电容可以吗?谢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非要整得0-3.3V,只要把11V整到3.0V左右,其他通过软件校正下,得出糸数来,就可以测量1-11V的电压 ...

明白,温飘小的电阻是什么电阻?例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测过了,10v电压理论分压是1.75v,我用电压表测得是1.7v,AD采集的是1.699v,然后乘以比例系数是9. ...

分压电阻K级就可以,几十K就可以了,因为AD有一个电流产生,会产生测量误差,除非加了一级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测过了,10v电压理论分压是1.75v,我用电压表测得是1.7v,AD采集的是1.699v,然后乘以比例系数是9. ...

10V相差0.3V,就是3%的误差,要是用的是5%误差的电阻,算是比较正常的;
想精度更高,用1%误差以下的电阻,用更精密的电源芯片做单片机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K级就可以,几十K就可以了,因为AD有一个电流产生,会产生测量误差,除非加了一级驱动。 ...

这个也有可能,要是减小电阻不会对被测电压造成影响,可以尽量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V相差0.3V,就是3%的误差,要是用的是5%误差的电阻,算是比较正常的;
想精度更高,用1%误差以下的电阻 ...

如果比例糸数是根据电阻值计算而来,误差肯定比较大的,如果实际校正得来的糸数,应不会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比例糸数是根据电阻值计算而来,误差肯定比较大的,如果实际校正得来的糸数,应不会这么大吧。 ...

是的,利用实际矫正得到的误差小很多,大约0.1%左右    电阻计算的差很多,。。是不是电阻不太准确导致的。。还是其他什么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K级就可以,几十K就可以了,因为AD有一个电流产生,会产生测量误差,除非加了一级驱动。 ...

恩,这个电阻的选取会不会对测量的电源产生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利用实际矫正得到的误差小很多,大约0.1%左右    电阻计算的差很多,。。是不是电阻不太准确导致的 ...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个电阻的选取会不会对测量的电源产生影响呢?

我在前面说了,AD前端在处样时产生电流,但这个电流产生的误差是在大分压电阻的条件下产生。

网友C:
电阻大了,换到10k量级或者更小的,误差就小了。但是要看功耗过不过。

支持。功耗,温漂是小电阻分压的弱点。

网友D:
请先确定精度方面的需求规格

网友E:
要关注一下 AD的输入阻抗

网友F:
参考源+精密电阻

网友G:
看被测的12V直流电压的特性,如果是低内阻、也不是很在乎功耗的,那么直接采用30k/10k的分压电阻,10k电阻上并一个nF级电容,ADC采样平率设置到10ksps水平,
ADC结果采用20ms的采样值进行平均,保证稳定。

分压电阻太大或者AD采样率过高都会导致更大的误差,除非增加一级缓冲(缓冲不要用三极管,这会得不偿失的)。

对于分压电阻的选择,其精度是无所谓的,1%、5%均可,因为这个是可以校准的(其实,你最终的结果也不可能很准,因为你ADC的参考电压只是AVDD的水平),

但是分压电阻温度系数还是需要根据你的应用要求进行分析计算,假设应用要求在室温+-25度范围内保证1%的准确度,而AVDD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有0.5%的误差产生,
那么一般来说,留给电阻的误差指标也就只有0.5%了,简单计算:0.5%/25度 = 0.02%/度,这个水平基本上就是普通的1%金属膜电阻的基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