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采集到的串口信号,有些问题不懂,求大神指点

楼主:
1,为什么发送的时候高电平是5V?不是应该3.3V吗,会不会是示波器接线的时候共地没做好
2,其他的串口我采集回来的数据,在串口空闲时都是高电平,但是这个串口数据,在起始位之前有段很长的低电平。求大神解答疑惑

网友A(2016-03-16):
你的单片机是多少v的?串口的高电平有可能到vcc的

网友A:
第二个问题不太清楚,肯能和代码以及硬件电路有关

网友B:
异步串口在空闲时,电平一定得是高电平,否则就会引起从设备的错误响应。至于高电平电压问题,这要看你的系统供电电压是多少,3V系统是绝对不会出现5V的,如是,肯定是你示波器设置或探头类型的问题。在线路中存在感性环节时,感生的尖峰可能超过电源电压,但这往往是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