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HID USB识别问题,当用USB自身的5V供电时不能被识别***

楼主(2016-03-16):
用ti的蓝牙芯片CC2540 做了一块HID USB板子。但发现很奇怪的现象。
电路部分:支持两路电源供电的,用USB或电池都可以,只是各串了一个二极管。
问题来了:
1,当板子只接USB时,PC怎样也无法识别USB(这时虽然是无法识别USB,但芯片其它部分工作正常的,可观察到打印的测试信息,也就是说USB供电是正常的)
2,如果先接上一电池,再接上USB,此时USB却又能被PC识别成HID了,也能正常通信,此时再断开电池,只用USB供电时,也一样可以识别,
3、后来在同一PC机的另一个USB口引出5V电源,接到电池输入口,测试情况如第2点情况一样。
4、按第3点情况,同一PC机的几个USB口当中的电源端理应是连通的,所以试过把自身所使用的USB口(板子USB口把对应该连接的PC口)的5V电源接到电池输入端测试。但却是不行的。以上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困扰了一段时间,希望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简单来说就相当于板子一定要再接多一个电源,USB才能被识别,而如果只用USB自身的5V供电时,是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