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ano130 SDK的板子TNLCD不显示

楼主(2016-03-16):
板子型号为NuTiny-EVB-Nano130-LQFP128   V1.2
前段时间,下载NANO100B_Series_CMSIS_BSP_EN_Rev1.00.007\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1.00.007\Samples\NUTINYEVB_NANO130\LCD_DEMO\KEIL\obj\LCD_DEMO.bin,还有显示,现在下载后,LCD无任何显示,应该如何排查问题呢,硬件上跟以前的区别就是IO的空焊盘处都焊接了插针,别的没了

有个现象是,通电后,无显示,用手触摸焊接的双排针,LCD有字段显示(不是程序控制显示的内容),随后又没了显示,再摸,就再次有显示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上下拉电阻吧,这样就容易被外界干扰,因此你触碰时候可能造成扰动。

网友B:
是接触不好吧,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触摸是显示乱码还是显示你要显示的正常内容,如果是显示的正确内容说明那个程序时序是对的,端口的模式不对。或者电路有待考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上下拉电阻吧,这样就容易被外界干扰,因此你触碰时候可能造成扰动。 ...

程序就是用的SDK下的bin,没改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触不好吧,连接有没有问题?

没有外部连接,这个板子自带L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触摸是显示乱码还是显示你要显示的正常内容,如果是显示的正确内容说明那个程序时序是对的,端口的模式不 ...

不是我要显示的正常内容,米字字段都有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要显示的正常内容,米字字段都有显示

那就是时序可能不对啊,根本没有正确显示,按住只是不小心导通了。

网友C:
如果是下载之前能用的BIN还可以显示,现在不显示了,说明板子硬件被你玩坏了,是不是静电或者高压击穿了部分电路了。

网友C:
TN-LCD的结构
将涂有透明导电层的两片玻璃基扳间夹上一层正介电导向性液晶(NP),液晶层厚约10μ,液晶分子沿玻璃表面平行排列,不过排列方向在上下玻璃之间连续扭转了90°。这就是TN型液晶盒的构成。右图为TN-LCD的结构。

TN-LCD的原理
    由于液晶盒中液晶扭曲的螺距与可见光波长相比是相当大的,所以,当直线偏振光垂直射入液晶层后,其偏光方向会被液晶扭转90°。即,这个液晶盒具有在平行偏振片间可以遮光,在正交偏振片间可以透光的功能。
    对这种液晶盒施加电压,达到一定电压值,液晶分子长轴便开始沿电场放向倾斜,当达到2倍阈值Vth时,除电极表面外的所有液晶分子长轴一律都沿电场方向进行再排列。这时,90°旋光消失,即,将其放在平行偏振片间透光,放在正交偏振片间遮光。
    这就是TN型电光效应液晶显示器件的工作原理,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类液晶显示器件。我们所以看见时隐时现的的黑字,不是液晶变色,而是光被遮挡或被透过的结果。
    TN效应的液晶显示器件的阈值电压Vth可用NP液晶的介电异向性△e和弹性常数K11,K22,K33表示。

一般Vth在1~3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下载之前能用的BIN还可以显示,现在不显示了,说明板子硬件被你玩坏了,是不是静电或者高压击穿了部 ...

从上次正常显示到这次,都在柜子里了,没折腾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上次正常显示到这次,都在柜子里了,没折腾过。。。

我的相机也是的,放柜子好久没摸了,去用了突然坏了,人家说我手上的静电把电池里的主板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相机也是的,放柜子好久没摸了,去用了突然坏了,人家说我手上的静电把电池里的主板打坏了。 ...

难道板子中招了。。。:Q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上下拉电阻吧,这样就容易被外界干扰,因此你触碰时候可能造成扰动。 ...

分析的挺有道理,应该就是没有上拉电阻造成的

网友F:
好几个demo换一个试试,我这几天也在玩这个板子 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你的电路图是怎么设计的,串行的话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路图是怎么设计的,串行的话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就是这个板子,NuTiny-EVB-Nano130-LQFP128
没有任何其他外设板子与之连接

网友H:
不是程式控制显示的内容,那是不是程式根本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A:
如果烧如那个系统自带的DEMO文件是好的话,那就是你程序问题,如果烧录的DEMO都不行,那就是板子脱焊了或者液晶屏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就是用的SDK下的bin,没改动过

那就是板子坏了,我刚才没看到你这个回复,你试试IO功能完好不,如果IO完好,就自己找个显示屏玩吧,或者只用串口,在PC上打印输出玩。

网友C(2016-04-25):
板子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I:
你的驱动是用IO模拟的吗,看看各个管脚初始化的对不对

网友:
如果确认单片机的端口都是正常的,那么就是液晶屏坏了,这个东西很怕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