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MBUS的主站电路

楼主(2016-03-16):
电路中使用了一颗PB620的芯片,可以实现MBUS数据的发送和数据接收。可是我只看懂了一个图腾柱驱动PMOS管的电路,其他的包括24V到12V的跳变和数据接收都没看懂。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你需要看这个芯片的资料,外部的电路都是他操纵的部分,MARK电平估计是控制317输出的,这个不复杂,芯片的价值主要是在返回信号就是电流信号的检测上。楼主这个芯片是哪家的?网上找不到资料。我当年用通用芯片设计了一个电路,我们公司在用,申请了专利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这个芯片的资料,外部的电路都是他操纵的部分,MARK电平估计是控制317输出的,这个不复杂,芯片的 ...

您可以搜有一下PowerBUS

我们目前用分立器件也实现功能了。但是在长距离传输,且从机设备功耗比较大的情况下,数据线上的波形就畸变的非常厉害。所以想看看这家的效果做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