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主程序中只有一个空的main函数,那为什么ram还有占6个b...

楼主(2016-03-1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包含的库文件里面的定义把。把库文件都去掉试试。

网友B:
肯定有哪个地方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了,关注这个其实没有必要,肯定不能做到0 RAM的占用。

网友C:
总有些系统必须的定义,占用了RAM的字节。比如系统上电后的时钟的定义

网友D:
使用库,就无法避免RAM的情况,不过为了可移植,牺牲这点空间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E(2016-04-29):
启动代码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包含的库文件里面的定义把。把库文件都去掉试试。

果然是,有个必须包含的库,那个库里面就占用了6个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哪个地方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了,关注这个其实没有必要,肯定不能做到0 RAM的占用。 ...

是呀,后面干脆不管了,不够用了就换大容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有些系统必须的定义,占用了RAM的字节。比如系统上电后的时钟的定义

确实是系统初始化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后面干脆不管了,不够用了就换大容量芯片。

不计算成本么,成本是能压缩就压缩的。

网友F(2016-06-27):
引用 网友B:
不计算成本么,成本是能压缩就压缩的。

看应用场合了,有的场合根本用不着压缩成本的,稳定性才是压倒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