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452运放放大正弦波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6-03-16):
    大家好,请教一个OPA452运放放大正弦波失真的问题:图1中的1脚输入一个频率2K,幅值为1-7V的正弦波,经运放放大后的波形如图2所示,
波形的上端是由于实际供电电压的影响;没有搞明白的是下端的波形会失真,感觉像是有一段翻转了,求高手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建议看看DATASHEET。输入的范围,输出的范围。
输入1-7V,输入11倍放大,成了11V~77V,已经超出电源电压,所以高电压失真了。
低端失真大概是OP高输出饱和了,还没来的及退出,所以低电压部分也受到了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DATASHEET。输入的范围,输出的范围。
输入1-7V,输入11倍放大,成了11V~77V,已经超出电源电压, ...

DATASHEET 中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如图所示,看起来是在范围内的。高电压失真的原因就像您说的,这个可以理解。就是低电压失真的原因和怎样改进不晓得。对了,我的输入信号本是一个频率2K,幅值-3到3V的正弦波信号,我用上拉的方法加了一个4V的偏置,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 中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如图所示,看起来是在范围内的。高电压失真的原因就像您说的,这个可以理解 ...

考量下散热吧,温度上升了,性能会劣化。

网友C:
上拉为4V是怎么处理的?测测运放+输入端信号和输入信号如何,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引入了畸变。

网友D:
你的电源不对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拉为4V是怎么处理的?测测运放+输入端信号和输入信号如何,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引入了畸变。 ...

上拉4V是通过电阻分压来处理。运放的输入端波形和 输入的波形都是正常的。就是在经过运放之后波形发生了失真。。

网友F:
有个东西叫相位反转,就是超出共模电压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C:
1 像10楼提到的,电源滤波了没有?
2 减小输入幅度,看看情况。
3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个单独的电路,断掉负载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像10楼提到的,电源滤波了没有?
2 减小输入幅度,看看情况。
3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个单独的电路,断掉负载 ...

电源是有滤波的  如下所示。
目前把并在R33上的电容调大了一点,波形有了一些改善,猜测是放大器寄生振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