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如何滤除附图的干扰?

楼主(2016-03-16):
各位好!
P5连接充电器8.4V后,电路上TP3出现下图干扰,应该如何滤除?谢谢!

网友A:
是哪点的波形,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点的波形,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在哪个位置?

TP3的波形,地线也是在AS117-5.0输出端

网友A:
会不会地线夹子夹在了PGND端?
经过了2个电感,后端一般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波形;
示波器直接点在C22两端看看?

网友B:
1) battercom 是个dcdc?

2)C19 C17放在了PCB什么位置?

3)示波器探头用的什么样的探头,测试的时候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怎么处理的?

4)得看PCB的布局和走线,是不是地环路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battercom 是个dcdc?

2)C19 C17放在了PCB什么位置?

你好,battercom 是接开关;
不接充电器的时候没有这干扰,接上充电器之后就有了;所以是充电器导致的,想在电路板上加电路把它滤掉。
请问这有什么方法把它滤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地线夹子夹在了PGND端?
经过了2个电感,后端一般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波形;
示波器直接点在C22两端看看 ...

接充电器时候有,不接是波形是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battercom 是接开关;
不接充电器的时候没有这干扰,接上充电器之后就有了;所以是充电器导致的, ...

不接充电器没有不能说明问题出在充电器上

后续电路也可能放大充电器的干扰如果过设计不合理

网友C:
看楼主的两张图,可以知道纹波的频率远高于1MHz,L1、L2、C20组成的滤波器对1MHz信号的衰减大于80dB,就算C20寄生电感量高达10uH(可能吗??!),衰减也会超过40dB。再看示波器抓的图,可以看到的高频纹波峰值就超过2V,就是说充电器侧的纹波高达200V以上。LZ是否会相信这个数字?
  如果不相信这个数字,我们继续分析是谁的失误导致这个庞大的数字。我想问问LZ的示波器表笔是否使用了钩子和鳄鱼夹?如果使用了鳄鱼夹,LZ需要认真的查找一下  正确的纹波测量方法  再做一次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两张图,可以知道纹波的频率远高于1MHz,L1、L2、C20组成的滤波器对1MHz信号的衰减大于80dB,就算C ...

谢谢您的回复!
鳄鱼夹夹在C22的GND上,然后探针直接插到TP3上;以下测量条件是,只更换不同的充电器。
同一块电路板,好的充电器,基本没有图示的干扰。
请问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纹波干扰,电路上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充电器没有不能说明问题出在充电器上

后续电路也可能放大充电器的干扰如果过设计不合理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鳄鱼夹夹在C22的GND上,然后探针直接插到TP3上;以下测量条件是,只更换不同的充电器。
...

你看下链接里的这篇**:
http://www.succeed-power.com/view_news/2.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鳄鱼夹夹在C22的GND上,然后探针直接插到TP3上;以下测量条件是,只更换不同的充电器。
...

如果有的充电器有纹波,有的没有,那最好是找充电器厂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建议LZ来做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