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定时器触发ADC进行多路采样,DMA传输数据出问题...

楼主(2016-03-16):
如题,程序能进入DMA中断,但是对中断程序里的if判断语句不对,不执行if后面的语句。找了一两天了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求各路大神帮助,谢谢。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请见谅

以下为配置代码

GPIO初始化
void AD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GPIOC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PA3->P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中断分组
#if 1
static void DMA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dif

----------------------------------------------------------------------------------------------
定时器配置
static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ADC采样定时器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Enable TIM3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把TIM_TimeBaseStructure中的每一个参数按缺省值填入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500-1;                                      //自动装载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不分割时钟30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250us,ADC采样率为4k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3, ENABLE);
}

----------------------------------------------------------------------------------------------------------
ADC  和  DMA  的配置
static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2 、ADC1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if 1
    /* DMA2_Stream0_Channel_0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AC1转换完成后的数据存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HANNEL_BUF_TOTAL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NVIC_Config();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DMA_IT_TC|DMA_IT_HT,ENABLE);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HTIF0 | DMA_FLAG_TCIF0);

    /* Enable DMA2 steam0  */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endif

        /* Common configuration (applicable for the three ADCs) ******/
        /* Single ADC mode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TripleMode_RegSimult;//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CLK = PCLK2/4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对60MHz进行4分频
        /* Available only for multi ADC mode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DMAAccessMode_2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 Delay between 2 sampling phases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DC1 to convert continously channel14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CHANNEL_SIZE;//;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P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8,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8

#if 1
    // T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7,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 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6,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5,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4,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 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2,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ADC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Single-ADC mod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pecified ADCx DMA request */
#endif
//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
DMA中断处理函数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 RESET )//全中断
    {

                        DMA_ClearFlag ( DMA2_Stream0,DMA_FLAG_TCIF0);
      UpackAdcDate(ADC_ConvertedValue,CHANNEL_HALF_BUF_SIZE,CHANNEL_HALF_BUF_SIZE);
    }
    else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0,DMA_FLAG_HTIF0) != RESET )//半中断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DMA_FLAG_HTIF0);
        UpackAdcDate(ADC_ConvertedValue,0,CHANNEL_HALF_BUF_SIZE);
    }

}

楼主:
已解决,标志位选错了。大家要小心仔细啊

网友A(2020-03-18):
你好 我遇到的问题是DMA中断进不去  请问还有源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遇到的问题是DMA中断进不去  请问还有源码吗?

stm32库例程有很多基于DMA应用的源码

F2系列的例程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库例程有很多基于DMA应用的源码

今天终于解决了,想找一些关于步进电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