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这是啥电路啊???

楼主(2016-03-16):
首先说明这是脑电前端采集电路。
疑问1:C1、C3为什么接的是+5V电压,而不是接模拟GND?
疑问2:为什么AD8221BR的6号脚的输出需要经过一个积分器送给5号脚REF??
疑问3:两个24.9K电阻中间为什么要接U2A OP2117的同相端?PS:网络标号PB1是接单片机的IO口。

PS:P3_IN、P4_IN、Conter_IN是接人体的引线

小弟对于运放这一块刚接触不怎么懂、请教大侠万分感谢~

网友A:
C1C3消共模干扰,+5V与GND对交流来说等效,输出积分是为了消除直流分量(尽量小)。

网友B:
右腿驱动?

楼主:
右腿驱动?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3消共模干扰,+5V与GND对交流来说等效,输出积分是为了消除直流分量(尽量小)。  ...

谢谢,输出积分确实是消除直流分量干扰,减小噪声,为了更精确测量小信号的

网友A:
t1检测它的共模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检测它的共模电位

现在我想把它改成单电源供电,上述电路怎么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把它改成单电源供电,上述电路怎么改啊

二个输入端提高电平,U2B的同相端提高,177的同相端也要提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输入端提高电平,U2B的同相端提高,177的同相端也要提高电平。

AD8221一端提高电平,另一端接地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8221一端提高电平,另一端接地可以吗?

不行吧,二个输入电平都要在共模电压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