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恒流方案

楼主(2016-03-16):
求助一个恒压恒流方案啊,方案越简单越好,电压恒定在36V及以下,电流恒定在4A以下,有没有成熟简单的期间实现方案啊,望各位高手推荐一款。

楼主:
就是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流输出最大仅能4A,且电路不保护,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流下降电压上升,但不超过36V,电动车充电机的方案就算了哦,那个方案实现后体积太大了使用不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流输出最大仅能4A,且电路不保护,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流下降电压上升,但不超过36V, ...

“负载很小的时候……负载很小的时候……”
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感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是搞明白

网友C:
是不是说正常情况下是输出一个恒定电压,但当负载很大时,进入电流环,输出电流限制在4A

网友D:
稳压电源接恒流源即可,恒流源用晶体管搭即可,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恒流源最小压降+36V。

网友E:
楼主是什么意思,是恒压和恒流同时存在么?还是恒压,最大电流是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什么意思,是恒压和恒流同时存在么?还是恒压,最大电流是4A

恒压恒流不同时存在哈,比如说,我连接1欧姆负载,输出电流需限制在4A以内,当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时,电流减小,电压升高,但最高电压不超过36V,大致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正常情况下是输出一个恒定电压,但当负载很大时,进入电流环,输出电流限制在4A ...

恒压恒流不同时存在哈,比如说,我连接1欧姆负载,输出电流需限制在4A以内,当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时,电流减小,电压升高,但最高电压不超过36V,大致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很小的时候……负载很小的时候……”
什么意思?

恒压恒流不同时存在哈,比如说,我连接1欧姆负载,输出电流需限制在4A以内,当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时,电流减小,电压升高,但最高电压不超过36V,大致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就是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流输出最大仅能4A,
(言下之意就是 4A 是最大数值)

36V÷4A=9欧姆
1. 当负载重的时候,电阻少于9欧姆,电流恒定在4A
2. 当负载轻的时候,电阻大于9欧姆,电流允许少于4A,电压限定在36V。

36V × 4A=144瓦,体积估计也不会小,可以用双管齐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流输出最大仅能4A,
(言下之意就是 4A 是最大数值)

好高深啊,大神能再说详细一点不啊,我之前都只做过板卡上的DC-DC那种小功率电源,大功耗负载电源都没搞过没经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压恒流不同时存在哈,比如说,我连接1欧姆负载,输出电流需限制在4A以内,当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时, ...

首帖说“很小……很小……”,现在说“连接1欧姆……等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压恒流不同时存在哈,比如说,我连接1欧姆负载,输出电流需限制在4A以内,当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时, ...

说得简单些:你这个要求,不是恒压恒流电源,应该称为限压限流电源。任何负载条件下,当输出电流小于4A时输出电压为36V并且当输出电压小于36V时输出电流为4A。
实现方法:反馈电路中,电压采样比较放大和电流采样比较放大两个输出端各串联一支二极管即可。

网友G:
就是个商用直流电源吗?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压恒流不同时存在哈,比如说,我连接1欧姆负载,输出电流需限制在4A以内,当等效负载电阻逐渐加大时, ...

一幅图胜百句话。
你要的输出特性如上面的图中曲线,其中U=36V,I=4A。R1R2的斜率表示不同的负载电阻。

网友C:
方案很多的,看你具体要求,输入条件,是否隔离,成本要求,都有关系。几百个KW的直流UPS电源都能做,你这个小规模的随便弄啊

网友H:
我260元买的桌面电源就行,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网友H:
跟砖头一样大,淘宝上买的,很好的东西。

网友E:
相当于功率为150w的恒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简单些:你这个要求,不是恒压恒流电源,应该称为限压限流电源。任何负载条件下,当输出电流小于4A时 ...

还是老师讲解的透彻啊

网友I:
电压恒定在36V及以下,电流恒定在4A以下,有没有成熟简单的期间实现方案啊,望各位高手推荐一款。
找个PWM的3525看看有没有吧,按道理可以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简单些:你这个要求,不是恒压恒流电源,应该称为限压限流电源。任何负载条件下,当输出电流小于4A时 ...

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外购充电机老师损坏,这次准备自己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个商用直流电源吗?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外购充电机老是损坏,这次准备自己做啊,最好能恒流恒压自动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幅图胜百句话。
你要的输出特性如上面的图中曲线,其中U=36V,I=4A。R1R2的斜率表示不同的负载电阻 ...

就是一个直流转直流的充电方案啊,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外购充电机老是损坏,这次准备自己做啊,最好能恒流恒压自动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砖头一样大,淘宝上买的,很好的东西。

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外购充电机老是损坏,这次准备自己做啊,最好能恒流恒压自动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什么意思,是恒压和恒流同时存在么?还是恒压,最大电流是4A

就是一个直流到直流的充电方案啊,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外购充电机老是损坏,这次准备自己做啊,最好能恒流恒压自动切换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外购充电机老是损坏,这次准备自己 ...

春风电源的方案,不妨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直流转直流的充电方案啊,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 ...

所谓“恒压恒流方案”是为你的DC-DC转换电路服务的。先要有DC-DC转换电路方案,才能够确定“恒压恒流方案”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直流到直流的充电方案啊,淘宝上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恒压恒流模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案啊?之前 ...

电池充电就是一般是先恒流,最后恒压

网友J:
描述太混乱了
有的人说负载很小,指负载阻抗很小,有的又指负载阻抗很大,
还是规范点,说负载轻重吧
输入条件说清楚啊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的恒压恒流方案啊,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望高手直接推荐啊

网友C:
哎,方案多得是,可是不方便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