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完全关闭247的adc12,降低功耗?

楼主(2016-03-16):
小弟现在在使用m430f247,客户要求低功耗,但是我发现打开adc后,电流增加500多ua,下面是函数,一旦调用adc_init()函数后,电流就会变大,我想通过adc_lp()使ADC12CTL0和ADC12CTL1置0,但是没效果如图,那几个寄存器位依旧是1.求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void adc_ini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6SEL |= BIT4;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REFON+REF2_5V;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 = SREF_1+INCH_4;

  for ( i=0; i<0x3600; i++);
  ADC12CTL0 |= ENC;
}
void adc_lp()
{
P6SEL |= BIT4;
ADC12CTL1 &=~ SHP;
ADC12CTL0&=~(ADC12ON+SHT0_2+REFON+REF2_5V);//adc off
ADC12CTL0 &=~ ENC;
}

网友A:
要关闭adc模块使能和基准电压使能等

网友B:
这个还跟相关的IO口的状态有关系的。

网友B:
这个需要关闭ADC模块的同事,也关掉信号输入对应的IO口的,是其处于低功耗状态的设置。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不管要考虑AD模块自身的,还需要考虑线管的IO管脚的。

网友D:
参考楼上各位的意见的,我在这方面的也多注意下。

网友E:
关闭ADC模块,关掉信号输入IO口,再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F:
AD数据采集完了就直接关闭该相关的IO管脚的,并设置成输入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