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啊 我想用sim900a把数据传到云端

楼主(2016-03-16):
然后再用手机上网查找到 ,请问这可怎么做呢???求大神指点  云 怎么搞呢???

网友A:
云其实就是一个服务器或者网站空间。最简单的就是通过sim900把数据传到服务器,同时在服务器建立一个查看数据的网页。手机就可以通过网页查看数据了

网友A:
也可以使用有手机客户端或者支持网页查看数据的第三方云平台

网友B(2016-06-27):
可以换成别的模块吗?机智云有已经对接好的GPRS模块。

网友C:
你租一个阿里云 然后做一个软件 和手机和你的硬件平台连接 可以实现 需要一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