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启动问题

楼主(2016-03-16):
请教一下,小弟头一次做IMX6Q,USBOTG没有引出来,无法使用工具烧写,有jtag。现在启动不起来,我电源使用的是MMPF0100F0,电源测了,上电正常,启动方式配置的是internal boot,使用ECSPI1启动,现在SPI FLASH片选没出来。
现在发现了几个怀疑的地方,1、24MHz时钟使用的是有源晶振。2、RTC_XTAL没接,输入直接接的电阻下拉。
现在电路有反应的地方是,onoff脚上电默认是上拉,如果拉低5s,电源会掉电。在拉低一下电源还会启动,POR_n引脚响应正常。
请大家帮忙给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只用过SD

网友B:
没见过几个用spi flash的,你可以用sd卡启动试试,排除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