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2C 引脚没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6-03-16):
用的是IO模拟I2C时序,在原来的I2C引脚上市好的,可以换个IO就不能用了,莫非IO模拟也必须要在IIC的引脚上么

网友A:
随便一个IO,既可以做SDA,也可以做SCL。肯定是你在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B:
可能设置有问题, 或者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C:
仔细看看你操作的IO和实际引脚的对应关系,是否存在操作错误的可能呢

网友D:
肯定是程序上的问题!

你仔细排查一下吧!

是不是重定义了?

网友D:
I2C 模拟还是比硬件实现的要灵活一些吧!
不过 就是软件模拟的,速度要低。

网友E:
楼主还是看看软件的IIC吧!

重新写一下!

设定成开漏格式,外部上拉3.3K  10K的电阻!

最好是 时序正确了就可以!

楼主(2016-04-28):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看看软件的IIC吧!

重新写一下!

最后发现,确实是上拉电阻的原因,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 模拟还是比硬件实现的要灵活一些吧!
不过 就是软件模拟的,速度要低。 ...

最终想要用硬件实现这个功能了,软件模拟总感觉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程序上的问题!

你仔细排查一下吧!

最终原因居然是没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IO,既可以做SDA,也可以做SCL。肯定是你在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是呀,引脚换了,上拉没加,好悲剧!

楼主:
谢谢大家,结贴啦!最终的**是,I2C一定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