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种运放供电方式可行吗?

楼主:
做了个电路,前期采样信号用了个ICL7650运放,这个运放的电源电压不能超过±7.5V,但板子上只有±12V,我就采用了图中的方法。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连电源的电阻改大点,不考虑负载情况下,7650的静态电流约为2mA,电阻为3千欧即可实现电源电压降低6V。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运放输出变化的时候电源电压会变化,但我后级也是运放,输出电流基本不变,应该没问题。但有人说不行,也没有确切的理由。不知道这样到底行吗?

网友A(2016-03-17):
别人总想法减小电源的内阻,
你是反着来,怕电源上的噪声不过来?

网友B:
7650属于斩波运放,其工作电流不稳定,随开关过程有脉冲电流

为什么不用稳压管呢,稳压管可以用,成本也不高

网友C:
必须加稳压管。

网友D:
楼上不错,稳压管再并联个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E:
或者换用可以正负12V供电的OP

网友C(点评):
那就没有:0点非常稳定、价格相当低廉的优势可用了。

网友F:
齐纳管或者LDO啊,电阻降压,肯定引入噪声,楼主的产品省成本省到这么厉害了??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不完全是成本,我只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这么接。并联两个稳压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必须加稳压管。

你这1k电阻加的和楼主的6k有啥本质区别?!

这样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不完全是成本,我只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这么接。并联两个稳压管吧。 ...

其实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

来自HP3458A的设计,正确性不用怀疑

但是7650是斩波运放,内部模拟开关在不断打开关闭,动作瞬间需要较大工作电流(包括给采样电容充电),这并不是稳定的电流,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噪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必须加稳压管。

最好加电源轨各加电容滤波。加大稳压管的稳定电流。

网友H:
楼主的电路值得一试,滤波电容大电解并小电容。
@xuplastic的电路原理上比较好,稳压管降压电压比较稳定。

网友I:
你说在电脑上发个图片,你还用相机的,看的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电路值得一试,滤波电容大电解并小电容。
@xuplastic的电路原理上比较好,稳压管降压电压比较稳定。 ...

我觉得,运放工作电流小的话,串电阻好;运放工作电流大,串稳压二极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