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DAC播放 WAVE/PCM数据,有谁做过?

楼主(2016-03-16):
想测一下DAC的效果,想用DAC播放 WAVE/PCM数据,有谁做过?

或者是ADPCM的数据, 但却发觉没有一个人做过? 网络没有

谁有把WAVE文件转为 数组的工具,好让把WAVE文件读取数据保存为数组加入代码内。

这样可以测试DAC播放PCM数据的效果。 还原谁有哪些【1-9】的声音数据,【米】【点】等
我想用来 播放测试距离的声音,好比 0.9米,这样用DAC播放出来。

STM32的DAC目前外接放大器,有一个2.5瓦的喇叭。 如果有把WAVE声音数据提取为数组的工具,
就可以把数组加入代码内,然后用DAC播放,这样测试比较方便。

网上一堆人都是用SD卡等读取的。不合适。

网友A:
单片机那点flash存不了wave数据。
wav文件不用转,直接打开16进制就是音频数据。

网友B:
wave文件很简单,你用edit之类打开,找到你想要那段,ctrl+c,ctrl+v就好了。

数据放单片机是可以,但不是很划算。当然你可以用那种有几百KB flash的单片机来做。
建议你外挂一个串行的flash,几毛钱的成本。用来存放声音就好了。

楼主:
哦。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