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DSP仿真器

楼主(2016-03-16):
看到很多网友都会在仿真器找目标器件时遇到各种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硬件和仿真器都是好的,
但原因出在了CCS版本,仿真器和目标器件三者关系上了,下图就可以清晰的看出选仿真器需
要注意的问题了。
1.仿真器所能支持的操作系统;
2.仿真器所能支持的CCS版本;
3.仿真器所能支持的目标器件系列型号。

网友A(2016-08-04):
XD510PLUS不能在64位win7下连接CCS3.3,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510PLUS不能在64位win7下连接CCS3.3,这个怎么解释?

看看目标板有问题没啊
还有驱动
报错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D510PLUS不能在64位win7下连接CCS3.3,这个怎么解释?

CCS3.3还能在Win7_64下用啊?

网友C:
xds100v2

网友C:
现在的560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560太贵了。

国内几家的都非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