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IO口存在一个bug,各位有遇到下文的情况不?

楼主(2016-03-17):
BUG, IO, pi, gp, GPIO

最近调试一个设备,出现异常。今天排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gpioxh&l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比方说gpio1h;gpio2h;gpio3h;…的gpio5h;delay();gpio1l;gpio2l;gpio3l;…gpio5l.delay();把它们放到while(1)里面,就应该是这5个IO口产生几乎同频率的方波啊。可是我无意中发现,如果这样操作的话,会有两个引脚输出一些非常稀疏而且非常窄的脉冲,没有规律的。我换过IO口,并不是所有的IO口都会这样,只有一部分如此。但是呢单独操作其中一个IO的时候都是可以的。既然这样就排除了io初始化的问题,或者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时间的问题呢?你操作两个IO时间加延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时间的问题呢?你操作两个IO时间加延时看看。

版主你好,我贴图了。你看,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IO的时候都是可以运行的。这就不存在说我没有配置好,无论是示波器还是分析仪都能抓到,说明了硬件电路都是好的。
而且,这样的操作对51也构成不了任何压力,别说28335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贴图了。你看,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IO的时候都是可以运行的。这就不存 ...

是呀,确实是很奇怪的问题。和软件操作应该是没关系了。只能再另一家买个片子看看情况了,说不定片子的问题,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置高用SET,置低用CLEAR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确实是很奇怪的问题。和软件操作应该是没关系了。只能再另一家买个片子看看情况了,说不定片子的问 ...

现在只能用stm32做了,哎。等我做完之后,我就再买一块开发板试试看。谢谢版主,祝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置高用SET,置低用CLEAR怎么样呢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我可以试试看。按道理说我第一种方法是可以的。我调一并口外设老是没调对,我检查控制信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现象的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频率大概是多少?
你最好对比一下手册  有些GPIO是有差异的
还有你的GPIO外有没有其他硬件或容性 感性的东西
还有你的分析仪换一下接入口试试

网友C:
还有有条件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D:
说不过去啊

网友D:
从你抓到的波形看    不应该是GPIO没有起作用   而是输出的频率改变了

网友D:
个人认为     还不像外部接的外设影响的    如果影响  测到的状态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而不是过一会就来些     并且周期和其他一样
我觉得软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问题 不至于换MCU类型

网友E:
芯片有问题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今天上21ic了。要出去一下,晚点再回复各位

网友F:
呵呵,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看手册解决了

网友G:
GPIO外有没有其他硬件产生干扰了

网友H(2017-01-19):
我发现了有时候置高低电平的时候不响应

网友(2018-11-05):
你好问下你下面哪个波形是怎么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