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在PCB中能不能直接改布线

楼主(2016-03-17):
PADS的PCB布线布好了之后,发现有两个管脚连错了,能不能直接在PCB中更改,不用去改原理图?新手,求指导

网友A:
为什么不去原理图中更改,原理图中更改好之后再进行联接的话,网络号会自动更正
这是正确的做法,否则自己手动改管脚网络号

网友B(2016-04-27):
可以,但不支持此做法。最好去原理图改,因为这边使SCH和PCB同步,方便以后查看文件以及调用文件和保存文件。这是个习惯问题。

网友C(2016-09-30):
可以,在Layout中点下ECO工具栏即可以更改了。

网友D(2017-04-30):
是可以这样改,但是这个习惯非常不好。我们公司以前的工程师就经常这样改,后来他走后我接手他的工作发现有很多的原理图和PCB板对不上。

网友E(2017-05-31):
这个电气连接检查只能在原理图里面

网友E:
修改PCB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