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大神科普三极管和mos管

楼主(2016-03-17):
想问下。为什么有的电路用三极管开关用三极管 有的用mos管。网上治疗都是说三极管控制电流 mos管控制电压,但还是不明白 同一样是单片机i/o控制,为什么就分三极管和mos去控制了,比如说用单片机控制高低电平去控制升压电感产生震荡频率,为什么要用mos管 而不能是三极管

网友A:
“为什么要用mos管 而不能是三极管”
主要应该是这种场合下,MOS管内阻比普通三极管更低;
其实设计的时候,是要很多因素综合考虑的;
不同元器件的优点缺点,成本,体积,货源。。。

网友B:
24V以下 1-200mA内的开关 大多用三级管 毕竟便宜 电流小内阻大点 无所谓
0.5A以上的开关电流  低功耗的场合 甚至更大大电流  高电压 就要用MOS管了

网友C:
看应用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