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 金升阳有5-12V(12v>12V)转5V的DC/DC吗?

楼主(2016-03-17):
请问 金升阳有5-12V转5V的DC/DC吗?

输入DC
输出DC

输入的最低电压5V
输入的最高电压12V

输出5V,电流>100mA即可!

请问,有这样的电源模块吗?

网友A:
宽电压吗?

网友B:
5v怎么这么低?

楼主:
我是说,可以不可以同时兼容5V 12V两个级别,不管输入是多少,同时输出5V的电压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选型,估计这个不太好实现!
还是做不同的样品规格类型来实现吧!

网友C:
只有一个电压范围。
而且是有一个最小压差。
你这种的,估计不会有的!
只能做开关或者分别切换吧!

楼主:
好的!
那给客户沟通,该方案吧!

楼主:
谢谢啊!我已经选了一款产品!

另外,给客户说了,5V 12V不同的产品系列只能任选其一。

网友D:
等看你的选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已经选了一款产品!

另外,给客户说了,5V 12V不同的产品系列只能任选其一。 ...

楼主最后选了哪个型号?

网友F:
性能能够满足要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已经选了一款产品!

另外,给客户说了,5V 12V不同的产品系列只能任选其一。 ...

选型是什么?

网友G:
楼主选择的什么方案?

网友H:
没有其他的性能参数了吗

网友H:
现在金升阳有选型的页面了。

网友F:
这个金升阳应该有的。

网友F:
去官网找找看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I:
5V/5V估计不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