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单片机,AD采样电压被拉高

楼主(2016-03-17):
最近画了一块板子,当单片机没有跑程序的时候,AD采样电压都是正确的,一旦单片机跑AD采集程序,采样的电压从1.5V升高到2.1V,单片机的AD读出的值一直为4095。这个程序以前用过,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单片机没有烧写程序时,AD要采集的电压是1.5V,一旦单片机烧写程序了,1.5V就升高到2.1V了,用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A:
应当说“AD输入管脚的电压是。。。”
输入端口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说“AD输入管脚的电压是。。。”
输入端口配置错了。

大神,当时也考虑是不是配置出了问题,但是这个程序测试过,在其他的板子上都可以正常读取AD值。

网友B:
外部采样电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采样电阻检查一下

同样的电阻,存在这种差异。

网友C:
不太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一直是4095说明是溢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一直是4095说明是溢出了啊

是的,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AD输入管脚的电压是2.1V。

网友D:
楼主描叙不清,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叙不清,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

哎,这个现象的描述我也很纠结,就是两个10K电阻分压(3V),一个电阻分1.5V。如果单片机空跑(无程序),分压就是1.5V。一旦给单片机下载好程序后,1.5V的分压就变成2.1V和0.9V了。而这个程序之前测试过都是能够正常运行的。现在纠结死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016-03-18_091016.png就是这个分压电路,想要测量TempIn_1的电压。一跑程序原来TempIn_1的1.5V就被拉升到2.1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这个现象的描述我也很纠结,就是两个10K电阻分压(3V),一个电阻分1.5V。如果单片机空跑(无程序) ...

很明显单片机引脚吸收或者放出电流了。从而导致分压不是以前的1:1了。

网友E:
对应管脚配置成浮空输入。
你是不是把管脚配置成上拉输入了?

网友F:
认同楼上看法,是不是配置错了。要配置为analog input.
还有就是注意管脚是否有其它复用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应管脚配置成浮空输入。
你是不是把管脚配置成上拉输入了?

我就是配置成浮空输入,这个程序在其他的板子上测试过,没有问题。所以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单片机引脚吸收或者放出电流了。从而导致分压不是以前的1:1了。

这个板子,焊过两块,同样的程序烧写进去,一个可以正常运行,一块就出现这种问题。感觉是硬件出了问题,就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分压电路,想要测量TempIn_1的电压。一跑程序原来TempIn_1的1.5V就被拉升到2.1V。 ...

那估计是硬件问题。temp1怎么接的?
去掉R28、把C35改成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焊过两块,同样的程序烧写进去,一个可以正常运行,一块就出现这种问题。感觉是硬件出了问题, ...

那你硬件图要贴完整点的。最起码要把TempIn1和temp1的通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估计是硬件问题。temp1怎么接的?
去掉R28、把C35改成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

temp1直接加到单片机的AD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temp1直接加到单片机的AD口。

那TempIn1端呢?

楼主:
那TempIn1端通过一个2.54的接线端子,通过一个电阻箱进行分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TempIn1端通过一个2.54的接线端子,通过一个电阻箱进行分压的。

看下temp2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实在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F:
把VDD/VDDA这些电源脚确认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temp2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实在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了?

两个都不正常,都是409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VDD/VDDA这些电源脚确认一遍。

VDD/VDDA这些电源脚都已经确认,使用示波器进行测量,纹波也是在可以接收的范围。

网友G:
你有兼容5v io口接5v的外设么。好像会导致内部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兼容5v io口接5v的外设么。好像会导致内部电压升高

外围没有5V的外设,我再考虑是不是洗板水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呢?

网友H:
4095,说明直接干到最大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95,说明直接干到最大了都

我用万用表测量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是2.1V(temp1的对地电压)。

网友I:
冷静下,传份网上的资料,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大的解决问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冷静下,传份网上的资料,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大的解决问题方向

谢谢您的资料,我仔细看了,发现单片机的AD管脚设置成模拟输入,悬空时管脚有3V的电压。有可能是AD管脚电压输出把采样的电压拉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资料,我仔细看了,发现单片机的AD管脚设置成模拟输入,悬空时管脚有3V的电压。有可能是AD管脚电 ...

恩恩,可以做做实验,验证下

网友J:
ad的采样值一直是溢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ad的采样值一直是溢出的啊

是的,所以不知道这是原因。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恩恩,可以做做实验,验证下

验证一下,就是单片机的AD管脚输出了电压。但是程序设置的是模拟输入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K(2016-04-19):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种问题,NTC电阻分压后接到ADC输入口,ADC输入端口配置也是模拟输入,ADC 多通道DMA方式,用示波器测试在ADC输入端口有周期性被拉高到VCC电压,改变不同的采样周期ADC输入口拉高的频率跟着改变,并且出现楼主所描述的,ADC值满幅度。
另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PCB不供电,只是J-LINK给MCU供电,这个问题消失,当采用外部电压给PCB供电后,问题出现如描述。

我在STM32F031  和STM32L051上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在STM32L051应用电路中出现的是只有单个通道有拉高现象,其他ADC输入通道没有拉高现象)。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MCU硬件问题?

网友L:
4095说明是溢出了,会不会是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