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放大器级联带宽问题

楼主(2016-03-17):
现在需要设计一路光子脉冲放大的电路,光子脉冲放大器设计放大倍数为20 倍,带宽为200MHz。这样的情况下想采用电流放大器级联来完成信号放大。但不太清楚电流放大器级联后对于带宽有什么影响?师兄给的这样大致设计:第一级为电压跟随电路,由高速电压反馈放大器实现;第二级为2 倍反向放大电路,由高速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实现;第三级10 倍同相放大电路,由高速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实现。同时对于电压跟随器的作用还不太懂。

网友A:
可能用分离件或分离件加电流运放构成电路更好。放大器级数不超过2级。

网友B:
二级为佳,一级要增益带宽4G的IC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为佳,一级要增益带宽4G的IC有点难。

谢谢,请问一下两级的话一般是选择两级采用同样的放大倍数比较好是么?在VFA级联我查到的资料是采用相同放大倍数来定最少所需放大级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用分离件或分离件加电流运放构成电路更好。放大器级数不超过2级。

目前设计要求是需要用运放电路来实现,具体级联在电流运放选型和放大倍数设计时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呢?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两级的话一般是选择两级采用同样的放大倍数比较好是么?在VFA级联我查到的资料是采用相同 ...

视你的OP的增益带宽积,一般信号小,可以多放一点,信号大,少用点,因为最后算是大信号放大,这么高的带宽,有一个SR的限制,

网友B:
第一级用VFA,第二节CFA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用VFA,第二节CFA为宜。

在VFA和CFA运放对于带宽参数的选型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VFA和CFA运放对于带宽参数的选型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么?谢谢了!

第一级VFA考量增益带宽,满足下,考量下电压失调电压。第二级CFA主要SR和功率带宽(大信号带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