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中断一直循环出不来

楼主(2016-03-17):
求助:STM8L151在程序初始化部分有这两句:TIM3_Initial();     enableInterrupts();谁放在前面就能调试通过,后面的那句就总会循环在INTERRUPT_HANDLER(TIM3_UPD_OVF_TRG_BRK_USART3_TX_IRQHandler,21)这个里面,出不来了,应该是清除中断标志位的问题,但是EXTI->SR1 |=0x01;这个没有用,求助大神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两个是不是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
你先在中断里关闭中断,然后再清理,完成任务后再切回。

网友B:
出不来是没有完成退出的条件,或者中断一直在继续。

网友C:
前后指的什么?

你定时器中断应该去查看定时器相关中断,怎么去外部触发中断呢。
清的 应该是TIMX_SR1的 UIF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指的什么?

你定时器中断应该去查看定时器相关中断,怎么去外部触发中断呢。

恩,是不应该去看外部中断,我试着在进中断的时候先把TIM3中断关了,然后就可以出中断了。就是不知道对后面的程序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