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浪涌是如何测试的?

楼主(2016-03-17):
对于电力仪表485通讯接口是如何做浪涌测试的?
1、对RS+、RS-之间试验,还是RS+、屏蔽地试验,还是RS-、屏蔽地试验?或者是其他的
2、使用1.5/50的波形还是10/700波形?

网友A:
只知道怎样打浪涌,就是对地吧,楼 下解答

网友(2016-06-15):
RS+、RS-之间短接对地

网友B:
17626.5中有规定,
如果是屏蔽的,对屏蔽线(外壳)施加浪涌;这里还分单端接地还是双(多)端接地。
如果是不屏蔽的,用耦合器同时对RS+/RS-施加浪涌;
至于波形,一般是组合的,除非你们要过的标准特别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