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转换DSN文件到SCH文件

楼主(2016-03-17):
附件是nxp官网上下载的电路图,TRK-KEA128-CADSCH,是用Allegro画的。现在想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请装有OrCAD的网友帮忙转成AD的.SCH格式。
谢谢大家!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版本够高的话,是可以直接导入一部分其它软件的设计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版本够高的话,是可以直接导入一部分其它软件的设计文件的

网上是有这个说法,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2015,但是导入出现问题 ,不能识别,不知道是否是DSN的版本问题C:\Users\Shelley\Desktop

楼主:
好吧,装了cadence,打开dsn后另存为16.2版本,然后可以用AD15导入。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