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创客】 “无根水”自动浇花系统

楼主(2016-03-17):
【最强创客】  “无根水”自动浇花系统

本文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放假期间或者有事外出,家里的花没人浇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急需那么一个能同时对家里几盆花根据不同含水率进行浇水的'神器'”

对于这个问题,很容易想到的是用传感器加水泵的解决方法。但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水的来源。如果用准备一大盆水的方法,很难估计水的消耗量,万一出差很久还会遇到缺水的问题;如果直接采用自来水供水,那么牵扯到水管的改造,出门之后相比水量的问题更会担心漏水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身边的空气中,就存在着气态的水,并且这种水是取之不尽的。我的想法是:使用冷凝的办法,将气态水变为液态水,然后储藏起来,根据需要来使用。通常来说,只要物体的温度比气温低6度【参考1】,就会发生冷凝现象,温度越低效果越明显。

因此,理想状态下,只要有足够的电,就能源源不断产生水。

这是一个工程问题,我们最多制作一个模型来验证原理,所需材料如下:

1. 半导体制冷片
2. 铝材,用来在制冷片冷端收集水
3. 散热器,用来冷却半导体制冷片发热端
4.温度传感器,从来测量室温,制冷片冷端和热端的温度,避免温度过高损坏制冷片
4. 太阳能电池板
5. 水罐和监测水罐水位的超声波设备

参考:
1.对于这个值我只是印象而已,来源是查看机箱水冷资料时看到

网友A:
想法很有新意,但是应该考虑成本的问题,半导体制冷片较贵,可以考虑储水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有新意,但是应该考虑成本的问题,半导体制冷片较贵,可以考虑储水式。 ...

什么叫做储水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做储水式?

事先储水,通过水泵或者电磁阀滴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