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工作异常中断(PL2303)

楼主(2016-03-17):
PC机+USB转232+232转485+控制器(控制电机启停)时出现通信中断的情况:

1、直接用232转485接台式主机串口,通信无异常
2、台式USB口+USB转232+232转485+控制器,偶尔出现中断
3、笔记本USB口+USB转232+232转485+控制器,偶尔出现(不同的笔记本差异性较大);有的不会出现,有的频繁出现通信中断的情况

初步判断问题出现在USB转232这块,想问下USB转232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模块死机或导致上位机认为硬件通路中断的情况

网友A:
USB串口桥有个协议翻译过程,实时性本来就差,还有个兼容性问题。此问题只能用选择适当型号的USB串口桥片来解决,需要大量的测试,平台一换就得重来一遍。所以,要求高的话,最好使用原生串口,主板没有的话,有插卡卖,PCI和PCIE的都有。

网友B:
我用过好几种USB转串口,都容易引起死机问题。直到有一天找到一个国产的CH340芯片的USB转串口。。。。木有死过机。。。。淘宝上有卖的,像个小优盘一样,8块钱一个。。。哈哈。只是不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好几种USB转串口,都容易引起死机问题。直到有一天找到一个国产的CH340芯片的USB转串口。。。。木有 ...

确实是的,我也用这个,挺稳定的

楼主:
谢谢回复 回头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