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驱动

楼主(2016-03-17):
用单片机驱动小车四个轮子,每个轮子单独驱动,如何实现小车的左转右转呢

网友A:
看你的四个轮子是用什么驱动的呢,能变方向的话,应该用的是小的电机。

网友B:
四个轮子,就是四驱。

网友B:
其实 四个轮子的不如两个轮子的好做啊!

是用舵机?
还是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四个轮子是用什么驱动的呢,能变方向的话,应该用的是小的电机。

不能变方向,只能通过小车左右轮子转速的不同来控制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四个轮子的不如两个轮子的好做啊!

是用舵机?

用的直流电机,不过现在刚刚接触机械手臂,六个舵机的,请问有关于舵机控制系统的见解吗?分享一下吧,我要让六自由度的机械手抓取东西,如何搭配控制各个舵机的旋转角度呢

网友B:
舵机,就是使用脉冲PWM,周期占空比什么的来实现的!

你可以试试!

ARDUINO有这样的开源的例程!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的机械做好了吗?

网友B:
是吗?那你到底是用的什么方案啊?
有线路吗?

舵机这个比较好实现啊!

一个芯片可以事先控制N个舵机的!

网友B:
是啊。舵机是属于开环控制的,本身精度就不是很高。

网友C(2016-06-07):
电动汽车汽车驱动器技术核心资料
性能特点:
高性能闭环矢量控制算法;
交流电机自适应控制;
平稳的低速控制,爬坡比最大可达25%;
工作效率极高,有效的利用电池,降低电机谐波及力矩脉动;
优异的加速控制(4.5s可达最高转速);
世界一流的启动和制动控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舒适感;
高频静音运行;
在电机减速时,可将机械能量转化为电能回馈给电池;
模块的动态热模型控制;
硬件特色:
所有关键器件均由世界一流供应商供应;
使用了先进的铝基板技术,导热更好,提升了产品单位体积的输出功率;
坚固密封的外壳和连接器达到IP54防护等级,可在严酷的环境下使用;
功能特色:
丰富的控制及显示参数,可根据用户要求方便的调整及显示;
对于电机和电控都具有过热警告,同时自动限制工作电流的功能,在极高温度时能自动停机;

新能源汽车驱动器生产技术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