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喇叭引脚配什么样的端子呢?

楼主(2016-03-17):
这个样子的喇叭引脚接什么端子呢?正极和负极还不一样,端子也得是不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一般直接焊线更好

网友B:
全频吗? 效果咋样?

网友C:
这叫扁平端子,有宽度规格。最好直接焊,否则容易松脱,需要加胶固定。

网友D:
二个端子不一样了是为便于区分端子的+、-极性

网友E(2016-07-13):
这个可以使用插簧,另外我的步进电机也出现了你2014年所说的换向时的声音  砰的一声   不是丢步   也不是加减速问题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了  谢谢!

网友E:
如上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使用插簧,另外我的步进电机也出现了你2014年所说的换向时的声音  砰的一声   不是丢步   也不是加 ...

那个问题还没有结果,我试过减速---停止----延时10ms----换向---加速,这样操作,换向声音依然在,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