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inux3.0.35 spi_mode设置不成功

楼主(2016-03-17):
IMx6q Linux3.0.35 spi_mode设置不成功,在SCK时钟引脚上挂示波器观察,发现SCK一直都是默认低电平。有大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我在SPI驱动程序里面加输出Mode,显示是我所设置的mode_3,但为什么SCK还是默认低电平呢?求大侠帮助,我应该怎么更改相应的SPI驱动内容呢?

网友A:
检查下clock, pin复用设置

楼主:
请问检查clock,pin复用设置,能再详细点说明吗?是在驱动程序中检查吗?还是在硬件上挂示波器呢?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解决,驱动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怀疑是他硬件问题,我已经调试了好久,最终没成功,放弃了。

网友C(2016-05-04):
怀疑硬件问题的话,你就直接把线割断,直接量pin的状态.....很有可能是pin配置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