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数传递的来改变变量值的疑惑

楼主(2016-03-17):
将一个值类型(a)变量作为参数传递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修改了变量,然而,当这个函数执行完返回时,变量(a)却没有被修改.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使用参数传递的情况下(即这个函数里面没有用到全局变量),当这个函数返回时,保证这个变量(a)已经被函数修改了?因为要修改多个值,所以也无法用return来返回被函数修改过的变量。请高手支招!

网友A:
把要修改的变量放到结构体里,传个结构体指针就就完了。

网友B:
参数是传递了一份副本,在函数里操作已经不是原来的数据;要想改变传指针就可以;
建议参考 形参与实参

网友C:
熟悉汇编的话,看一下函数调用的汇编代码就全知道了

网友D:
C语言参数只有一种形式: 传值,即传递的是数值本身,而不是变量。
C++语言参数传递有两种形式: 传值 与 传引用,传值语义与C是一样的。
传引用相当于传递的是变量,或者说给变量起了一个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