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中关于定义指针数组

楼主(2016-03-17):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md0[] = "buzz on";   //开蜂鸣器命令
    unsigned char cmd1[] = "buzz off";  //关蜂鸣器命令
    unsigned char cmd2[] = "showstr ";  //字符串显示命令
    unsigned char cmdLen[] = {          //命令长度汇总表
        sizeof(cmd0)-1, sizeof(cmd1)-1, sizeof(cmd2)-1,
    };
    uchar *cmdPtr[] = {         //命令指针汇总表
       &cmd0[0],  &cmd1[0], &cmd2[0],
    };

    for (i=0; i<sizeof(cmdLen); i++)  //遍历命令列表,查找相同命令
    {
        if (len >= cmdLen[i])  //首先接收到的数据长度要不小于命令长度
        {
            if (CmpMemory(buf, cmdPtr[i], cmdLen[i]))  //比较相同时退出循环
            {
                break;
            }
        }
    }
这段程序中定义uchar *cmdPtr[]用于存放上面数组的首地址,不知道为什么编译老出错,说是initializer must be constant,有没有大神指点下,是不是与const有关,51中在uchar后面有code编译没问题(unsigned char定义为uchar)